这种密封结构容易进灰,怎么改进?

楼主(2015-03-25):
这个是用在一种压缩设备上面,工作一段时间,部件会起热,用的时间长了,拆开一看,里面的黄油都结疤了,黑的都是,一般用一个多月就不行了,就得换轴承换密封。
希望可以改进一下,让上盖压死在轮子上。各位路过的帮我想想办法 万分感谢啊。

PS:之前我发过一个类似结构的,用的是机油润滑,但是效果不太好,还是改回黄油润滑了。但是这种结构进灰太麻烦了。

网友:
这是非接触式迷宫密封,可以试试接触式的密封,效果好一些

网友(点评):
我刚才查了资料,没有找到你说的这种啊?

网友:
转速这么低,可以用标准的油封啊。

网友(点评):
里面是高温的黄油,外面全是大量的灰尘和锯末,用油封怕是不行啊

网友:
用油封啊

网友:
偏心轮。
还是润滑油循环好,可以带走热量,润滑脂遇热流掉后没有补充,如果轴是水平的问题还不大。

网友:
用油封,里面加耐高温油脂

网友(点评):
此方案可行,呵呵!

网友:
找个内圆磨头参考下吧

网友:
害怕前辈有个磨头帖子上,有个密封结构,应该是你需要的

网友:
如果是竖直安装的把迷宫密封的端盖改下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点评):
正解,正准备建议这个方案。

网友:
要求高就换干气密封

网友:
增加骨架式油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