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设计一个4工位转盘,该怎么实现

楼主(2015-03-25):
我要设计一个4工位转盘,该怎么实现呢,用伺服电机直连,还是用步进电机加一些减速装置呢?

谢谢。

网友A:
得看工作台的回转要求了,常规的可以用电动或气动的分割器

网友B:
转盘多大呀?多重呀?转速呀?定位精度呀?这决定了下面的齿圈的齿数和模数,再有后面要考虑的东西。

网友C:
一个分割器搞定.

网友(点评):
这广告是无处不在呀,哈哈

网友(点评):
能寄个样本给我吗?

网友(点评):
哈哈,理解下么大侠,说的 也是事实,哈哈, 要资料烦请发个地址和联系人,电话我寄一本你

网友D:
可以参考数控床的刀架的结构,有立式刀架也有卧式刀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看工作台的回转要求了,常规的可以用电动或气动的分割器

是要求15件每分钟,转一圈完成一件,差不多4秒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盘多大呀?多重呀?转速呀?定位精度呀?这决定了下面的齿圈的齿数和模数,再有后面要考虑的东西。

这些都是自己要设计的,现在我想先定个总体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参考数控床的刀架的结构,有立式刀架也有卧式刀架!

数控机床刀架是用什么带动的,蜗轮蜗杆吗。。。以前没接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分割器搞定.

我做的是课程设计,直接选用的话,估计不会过得

网友(点评):
负载重么 也可以选择伺服电机

网友(点评):
数控车床刀架用的步进电机

网友:
采用间歇机构吧!动作可靠,效率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要求15件每分钟,转一圈完成一件,差不多4秒一圈

那就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控机床刀架是用什么带动的,蜗轮蜗杆吗。。。以前没接触过

里面有蜗轮蜗杆,但是作用是用来改变运动方向。具体分度作用还是靠里面的一个离合还有一个分度盘!想要三维我可以给你一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数控机床刀架是用什么带动的,蜗轮蜗杆吗。。。以前没接触过

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槽轮控制4分度,棘轮控制反向旋转!如果不懂啥是槽轮棘轮,可以去问度娘

网友E:
可以考虑槽轮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槽轮控制4分度,棘轮控制反向旋转!如果不懂啥是槽轮棘轮,可以去问度娘

前辈,我现在打算用电机连一个减速器,减速器加一个槽轮机构,槽轮机构上加一个圆盘,这样可行吗,因为是单向的,所以就不考虑棘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考虑槽轮机构!!!

嗯嗯,打算用槽轮机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我现在打算用电机连一个减速器,减速器加一个槽轮机构,槽轮机构上加一个圆盘,这样可行吗,因为是 ...

原理上可以的吧!你要考虑好是否会因为工况原因,槽轮因为外界因素反向旋转!单向轴承或者棘轮个人感觉必须添加一个,或者其他方法防止反向。试想一下,把你的工况想象成这个圆盘与地面垂直,肯定会因为重心与旋转轴心不重合,圆盘会自己旋转!再者那个圆盘也不一定就动平衡的。(ps:一点愚见啊,不一定正确,给你参考参考!)

网友:
转动惯量,转速,定位精度这些综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