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压力到底如何确定?

楼主(2015-03-25):
目前查阅了几本机械手册,关于液压系统的压力确定讲的非常笼统。就是说建立一个液压系统最关键的参数还是系统压力的确定,因为它关系到液压缸大小与液压泵排量的确定,到后面还有各种参数都是基于系统压力来计算的。既然这个系统压力确定那么重要,那么为什么就是给出一个p=F\V这个公式?V是油缸活塞有效面积,F是载荷,P是系统压力。

往往在油缸还没有确定的情况下,就先需要确定系统压力才能定出油缸。而系统压力低压、中压、高压、中高压等等对应的值来选择一个范围,那么就是还有一个疑问,这个低压、中压、高压。。首先这些个等级是怎么去区分?到底是先有系统压力然后才有低压、中压、高压。。?还是反过来呢?

是我犯迷糊了,希望社区大侠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负载决定压力,看负载算压力

网友(点评):
恩,是这样的,负载的大小决定系统压力的大小。但是P=F\V,这个公式里面有2个未知,一个是有效面积,一个是系统压力,而就是知道一个负载大小也没法去做具体计算。

网友(点评):
V的选择是有经验可循的,你可以参看液压设计的过程

网友:
根据负载选压力,根据速度选排量

网友:
这些东西是反复推导来的,假如负载要求大,确定一下所需压力,然后估算选缸,然后再验算压力,平时由于各个方面的原因,压力并不是一个定值,只是接近某一定值。关于压力划分也没有真正的标准,有约定俗成的划分 0-10兆帕 低压 10-16 中压 16-25 中高压 25-32 高压 32以上 超高压

网友(点评):
噢,那这样的话就是靠个人的经验来估定这个值吧,是一个大概的取值范围。

网友:
呵呵,其实不用这么犯迷糊,设计不是闭门造车,你具体搞过一次就明白了。
比如你先确定好负荷,然后大致定下一个压力(选最常用的,泵之类的容易采购的),计算缸径行程等,再计算流量,看泵的流量是否满足,油缸的安装尺寸是否可以等等。油压太高,油管啊,接头啊比较麻烦,压力太低了油缸太大,安装啊,流量啊受限。在一个最好选择市场上常见的缸和泵,这样比较经济。不要只是在哪想怎么怎么做,先动手做不行再修正,做过一次有经验了就好了。

网友(点评):
恩,看大侠也是相当有经验了,系统压力的取值关系到液压泵和油缸参数的确定,但是怎样去分配这两者的取值呢?最优方案往往会靠近那方面多一点

网友(点评):
三个变量你知道一个,再假设一个,剩下的那个未知数不就确定了吗,然后在具体实施中修正,找出就经济的那个,多在市场看看了解多一些,经验就积累了。

网友:
压力决定于负载,你在初始设计时会大体确定一个压力范围的,比如压力为中高压,然后按照你初定的压力来得出油缸直径的参数,如果有一定出入的话,再根据结果对压力值进行调整

网友:
假设,验证,最终得到各方面都经济实用

网友A: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P=F/V,那F怎么求啊,比如说我想选装载机转向油缸,那这时候转弯时的力我该怎么求啊。
另外,听上楼说做液压系统之前要先估算是低压,中压,高压,那我该如何估算,就是这样瞎蒙吗

网友(2020-07-28):
引用 网友A: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P=F/V,那F怎么求啊,比如说我想选装载机转向油缸,那这时候转弯时的力我该怎么求啊。
...

这个F是根据机构的受力分析得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