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轴和离合器连接,请教

楼主(2015-03-25):
电磁离合器的安装孔直径为12mm,而现有的步进电机的伸出轴直径只有8mm,
该怎么连接安装呢?需要怎么样的过渡呢?

大家看看该怎么解决呢?谢谢。

轴是直径8mm,离合器孔直径12mm

轴是直径8mm,离合器孔直径12mm

楼主:
图中标出轴和孔

网友A:
离合器上面的卡簧圈是干什么用的?

还有,步进电机,在离的状态下干什么?

网友B:
做个非标联轴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合器上面的卡簧圈是干什么用的?

还有,步进电机,在离的状态下干什么?

看看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非标联轴器即可。

像这样做一个过渡轴怎么样?

内孔直径8mm,外径12mm

内孔直径8mm,外径12mm

网友:
联轴器有一定的补偿作用。这样也可以,但是安装要求会高

网友(点评):
还有这个扁内孔好加工吗? 是加工成通孔好,还是盲孔好呢?

网友:
做个过度轴就行了

网友(点评):
电机伸出轴是扁轴,所以过渡轴内孔也要是扁孔, 这样的扁孔好加工吗?如果加工是盲孔好还是通孔好呢?

网友:
可以加工的,通孔好加工,可以用慢走丝加工;不通孔反而还难加工,不知道这么小的内径插床可不可以加工,就是可以也还要在里面加工个退刀槽,这么小的孔,这槽也难搞;还有电火花,成本更高了,更不考虑了。

网友:
”电机伸出轴是扁轴,所以过渡轴内孔也要是扁孔“ 这句话有待商榷啊。
为啥一定要做成扁孔呢?你这公差怎么放,是紧配还是间隙,好不好安装?
如果是间隙,对你后面输出有没有影响?

网友(点评):
我考虑是过度配合,现在电机输出轴已经定了,孔的尺寸放负差,间隙配合是不行的,会出现摆动。 做成扁轴是因为要传递扭矩,也是没有办法了, 如果你有好的建议,请不吝赐教啊

网友(2019-10-23):
谢谢楼主的慷慨分享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