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地面有裂缝是为什么?你能说对而且完整吗?

楼主(2015-03-25):
儿子四岁了。有次他指着水泥地面上的裂缝问我为什么。我想了好几个答案——热涨冷缩,水泥是脆性材料,强度不足——都觉得不满意。我告诉他:“现在爸爸也说不好。等爸爸弄清楚了再告诉你。”
水泥地面上为什么会有裂缝?绝对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回答的。必须有很多解释,才能说清楚。
有人来试试吗?

网友A:
材料,温度,强度,受力不平衡。。。

网友B:
施工质量不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温度,强度,受力不平衡。。。

我觉得这样说是可以的——
因为这里强度不足,所以产生了裂缝。
孩子肯定还要问”强度不足是什么意思啊?” 那就给他撕张纸,说明一下。

网友:
养护的时候缺水,是形成裂纹的因素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施工质量不过关!

农村,家门口的地面,有裂缝不算什么。

网友:
一般工厂的车间地面都铺的比较大,人为的在上面开几条缝就可以避免水泥地面的裂缝了。

网友:
内应力造成的吧

网友:
路面施工有伸缩缝的,中间塞点沥青,就是抵消热胀冷缩产生应力导致的路面拉裂或者拱起。再裂只能是超载或者施工质量不行。

网友(2015-06-23):
应力不-样造成

网友:
N种可能

网友:
地基下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