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老式的手动剃须刀刀片上蓝色或者黑色的外观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15-03-25):
如题,这个工艺居然在网上讨论的人都没有,

我只需要知道个大概就好了,印证一下我们现在做的一个工艺

网友A:
应该就是发蓝或者发黑啊

网友:
像是磷化处理

网友(点评):
不是磷化的,因为磷化的外观没有那么光洁

网友(点评):
只要基体光洁度够好,磷化后是可以达到这种效果的,而且很干净,光泽也很好的。

网友(点评):
我再研究下看看,目前我正在委托第三方检测中心检测,看看到底是什么成分

网友:
经过磷化处理或者其他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发蓝或者发黑啊

发蓝和发黑的工艺方法有很多种,因为剃须刀片肯定是用卷料做的,再加上那么薄,几乎没有合适的工艺能做出来,

网友:
顶一下,坐等解惑

网友:
好奇 但我也只是看客

网友:
直接油淬出来的?

网友(点评):
应该不行,我们公司有个热处理的专家他说不像

网友B:
钝化处理!!

补充内容 (2015-3-27 23:17):
金属经氧化性介质处理后,其腐蚀速度比原来未处理前有显著下降的现象称金属的钝化。其钝化机理主要可用薄膜理论来解释,即认为钝化是由于金属与氧化性介质作用,作用时在金属表面生成一种非常薄的、致密的、覆盖性能良好的、能坚固地附在金属表面上的钝化膜。这层膜成独立相存在,通常是氧和金属的化合物。它起着把金属与腐蚀介质完全隔开的作用,防止金属与腐蚀介质直接接触,从而使金属基本停止溶解形成钝态达到防止腐蚀的效果
钝化处理是化学清洗中最后一个工艺步骤,是关键一步,其目的是为了材料的防腐蚀。如锅炉经酸洗、水冲洗、漂洗后,金属表面很清洁,非常活化,很容易遭受腐蚀,所以必须立即进行钝化处理,使清洗后的金属表面生成保护膜,减缓腐蚀。
根据不锈钢的材质和氧化皮严重程度不同,可以用原液或按1:1~4的比例加水稀释后使用;铁素体、马氏体和镍含量低的奥氏体不锈钢(如420、430、200、201、202、300、301等)稀释后使用,镍含量较高的奥氏体不锈钢(如304、321、316、316L等)用原液浸泡;一般常温或加热到50~60度后使用,浸泡3-20分钟或更长时间(具体时间和温度用户根据自己的试用情况确定),至表面污垢完全清除,成均匀银白色,形成均匀致密的钝化处理膜为止,处理完成后取出,用清水冲洗干净,最好再用碱水或石灰水冲洗中和。
钝化处理:用铬酸盐溶液与金属作用在其表面生成三价或六价铬化层的过程,称为钝化,亦名铬化。多用于铝、镁及其合金的处理,对钢铁也能形成铬化层,但很少单独使用,常和磷化配套使用,以封闭磷化层的孔隙,使磷化层中裸露的钢铁钝化,以抑制残余磷化加速剂的腐蚀作用,进一步增加防护能力。钝化时一般用重铬酸钾溶液(2~4克/升,有时也加入1~2克磷酸),在80-90摄氏度浸啧2-3分钟取出,水洗即可

网友(点评):
可以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点评):
钝化本身可以,但是他没有颜色,而且现在这个行情,想用六价铬钝化来实现颜色是不行的,环保就过不去

网友C:
首先是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是什么材料

这种一般是SK2或者类似的,马氏体不锈钢不在我们讨论范围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钝化处理!!

补充内容 (2015-3-27 23:17):

这个写的很清楚!!

网友(点评):
兄弟啊,钝化这个工艺是用在不锈钢上的(常规),我们讨论的剃须刀实际上只有银白色的是不锈钢,带颜色的那种刀片都不是,不锈钢不在我的讨论范围内

网友:
蓝色是烤蓝处理,像锯条也要做烤蓝处理。
至于黑色,不清楚啦,,,
详见百度,http://baike.baidu.com/link?url=K4XdysoKM2Mvff6-hYR1q2qgq8MxAQR49iOBSepw0AA-3HpKdfaWn8nJgNWnM8kfyIGL3f7nukEElkiMZv9CIK

网友(点评):
谢谢,剃须刀这个工艺设计到卷料和薄料加工两个比较难的工艺,这个是需要专业成套工艺的,百度上那个有点出入

网友(2015-07-02):
我也想知道是怎么做到的,烤蓝出来的颜色可以是蓝色,也可以是黑色的,坐等高人解释

网友(2017-11-30):
楼主是个洞察的人啊,奇怪,这么久了没有结果啊

网友:
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没

网友(点评):
还没找到方式解决。。。。找不到这个行业的人可以咨询一下的

网友(点评):
还没找到方式解决。。。。找不到这个行业的人可以咨询一下的

网友:
我这边也要做表面处理的美工刀片,好像跟你那个比较接近,可以分享下你的经验不,

网友:
我这边也要研究下这方面的工艺,我们做的美工刀,可能比你的稍微简单点,可以的话经验分享点

网友(2017-12-31):
引用 网友B:
钝化处理!!

补充内容 (2015-3-27 23:17):

学习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钝化处理!!

补充内容 (2015-3-27 23:17):

外行人问下,钢表面,能做类似阳极氧化的处理么,

网友(2018-02-11):
SK2碳素工具钢,原钢带本身就是蓝色的吧

网友D:
精冲,去毛刺,磨刃口,淬火,印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冲,去毛刺,磨刃口,淬火,印刷

淬火的时候如何保证刃口硬度和刀片自身韧性,如果只是淬火刃口,那么如何保证刀片蓝色不会被损伤

这个行业感觉太神秘了,身边都没有朋友在这个行业里

网友:
网带式淬火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