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镀铬

楼主(2015-03-25):
请教下各位社友:

1、喷砂镀铬和直接镀铬的区别?
2、镀铬和镀硬铬的区别?
3、镀铬和镀镍的区别?

希望各位社友能帮忙从外观、性能、价格等方面帮我分析下!

网友A:
1.喷砂镀铬和直接镀铬,只是外观上有一些差别,其余性能差别不大,
但是因为喷砂的表面粗糙度高一些,基材表面状态会更好一些(特别针对压铸件和浇铸件),镀铬附着力会更好一些,良率会更好
2.镀铬和硬铬,其实硬度差别不是特别大,只是普通镀铬(我们常说装饰铬)一般厚度在0.1-0.2微米左右,而硬铬的厚度在15-25微米甚至更厚一些,导致硬铬的耐磨性更好,而装饰铬一般都是需要先镀镍,从而可以获得很好的外观效果,一句话,普通装饰铬,外观需求,硬铬,耐磨功能性需求
3.镀镍和镀铬,镍本身较软,硬度较低,偏微黄色,耐蚀性较差,而普通镀铬是电镀在镍层上,银白色,硬度好,可以大幅度增加耐蚀性,一般可以提升3-5倍至少,根据需求不同,可以选择

网友(点评):
至于价格,不好说,成本比较要看不同工件不同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喷砂镀铬和直接镀铬,只是外观上有一些差别,其余性能差别不大,
但是因为喷砂的表面粗糙度高一些,基材 ...

解释得很详细,非常感谢!

网友(2015-07-09):
1\喷砂镀铬和直接镀铬的区别?
以前听深圳大王山一个模具镀铬厂家说,喷砂会增加铬层的附着度,有些地方太光滑镀不上,需要喷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