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修改文件单位(cm)之后,使用全屏显示还是按旧单位(m)来显示

楼主(2015-03-25):
如题,按就单位显示,图很小,还有什么地方需要设置?
谢谢大家。

网友A:
1 先说明版本
2 2014版验证没问题
3 可以使用整屏显示全图工具按钮,默认快捷键为“F “ 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先说明版本
2 2014版验证没问题
3 可以使用整屏显示全图工具按钮,默认快捷键为“F “ 健

版本是SD2013,修改系统单位后,尝试将文件关闭了,重新打开之后,可以用F全屏显示。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