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程序能将宏变量赋“空”值吗?

楼主(2015-03-25):
FANUC系统,程序能将宏变量赋“空”值吗?即,是否可确认为“空”值的宏变量是没被程序使用过的?

网友:
可以为“空”,#0永远是空值,按赋值#10=#0(#10也为空值)。
个人建议:程序里使用“关键”宏变量,尽量在程序头设定其值(或称 初始值 ),这样宏变量就不会“干涉

网友:
和#0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