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FANUC系统只有500-531共32个宏变量?

楼主(2015-03-25):
一FANUC的18i-MB系统,只有500-531共32个宏变量,为什么这么少呢?

网友:
估计是系统太老的原因

网友:
#1-#33  自定义变量,按程序复位
#100-#199  变量,按关机复位
#500-#999  变量,关机不复位
#1000以上,属于系统变量,主要存储刀具补偿,坐标系位置

网友:
弄那么繁琐干啥,B类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如果你是小床子你在学习一个CAXA制造工程师,就解决你所有问题,如果你以后干模具你学个MASTCAM,UG 这类

网友A:
你这设备是多通道的吧?
参数6037里面设的是32,是各通道的公共变量。剩下的由各通道自己使用。
还没用过多通道的配置呢。
在没摸清的情况下,别乱改啊。

网友(点评):
6037的值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设备是多通道的吧?
参数6037里面设的是32,是各通道的公共变量。剩下的由各通道自己使用。
还没用过 ...

不像是多通道啊

楼主:
期待更多高手讨论

网友(2017-09-18):
你好,请问你的宏变量531后边的找出来了吗?怎么找出来的?我的也找不到了。

网友(点评):
我不是丢失,是一直就没有,那台设备比较特殊,不是通用设备,虽然也是FANUC系统,但是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