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尖问题

楼主(2015-03-25):
现在有一个500长,外径32的不锈钢轴,普车外圆到直径30。两端顶尖,鸡心卡,尾座一开始用活顶尖,刀稍微磨不好就震刀,后来改用死顶尖,震刀问题解决了,可是尾座死顶尖磨损厉害,导致中心孔都坏了,转速350转,上的润滑脂。
问下大家,是不是活顶尖因为里面轴承精度不高导致的震刀。有没有其它办法防止震刀的。谢谢大家

网友A:
不是!你可以用合金顶尖。用力不能大,碰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你可以用合金顶尖。用力不能大,碰上就行

一开始用的是合金顶尖,没敢太用力,导致中心孔挤翻边了

网友:
这就是活顶尖的活,没有跟刀架吗?

网友:
可以用一夹一顶的加工方法撒。每件增加一端夹持长度,再加跟刀架支持。

网友:
我只能说你的基础不好,这也不算是细长轴应该好车的,让刀高于中心一毫米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开始用的是合金顶尖,没敢太用力,导致中心孔挤翻边了

不可能!就是因为震刀。所以我一直在用,前两天还在用来。要不停的加机油!

网友:
忘了!转速高了!不知道现在怎么解决的

网友:
活顶尖不是用着蛮好吗,把刀具磨一下,加个刀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