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件,钻1mm孔,深100,谁有有好的钻孔工艺吗?

楼主(2015-03-25):
液压件,钻1mm孔,深100,谁有有好的钻孔工艺吗?目前在加工中心用10根钻头才能加工完,越长的钻头加工量越小,效率不高。

网友A:
电火花深小孔加工

网友:
上个钻头瞧瞧,1mm钻头,100多长,亏你们敢用。找设计最好是把孔放大至5个左右,一根钻头足以

一定要1mm只能电火花了,

网友:
找深孔的试试

网友:
也不知什么材料,形状以及用途。感觉1mm的孔用1OO深是种浪费

网友:
没见过1mm的孔   要100深

网友:
液压件加工接触的少

网友B:
在深孔钻机床上,用枪钻打,很容易

网友(点评):
枪钻最小打3MM

网友:
化学腐蚀

网友:
穿孔机啊,又快又便宜

网友(点评):
电火花上用针打,的确是很快的。这么小的孔钻孔就不划算了。

网友(点评):
电火花不行,贵不说,太慢。穿孔机不同的,针内是有有孔的。

网友(点评):
你说的对,只有穿孔机做最划算。

网友C:
1mm钻头钻100mm深?
呵呵了个呵呵
径深比100,怎么可能,况且还是这么小的孔
一下子感觉世界观都发生改变了

网友D:
大侠方便透露下你们在加工中心怎么做的么?我知道的方法:例如是从0.5开始钻到一定深度,换0.6的钻头扩、钻深、再换0.7的钻头扩、钻深度...,直到到达要求孔径和深度。是这种方法么?

网友:
这样的孔要钻,也真是高难度

网友:
上个钻头图片来看看    哪家这么牛B

网友:
这个是水切割枪头吗

网友:
长径比这么大,算深孔了,用钻头打,当然费劲又费时

网友:
加工中心上打出来的难度比你提的这个问题的难度高,如若真打出来可以赐教下吗

网友:
楼主请赐教,我也是从事液压件制造的,还没碰到过这种情况,肯纳的深孔硬质合金钻头也只能到30D,最小3mm的,你这个工件在加工中心上完成难度确实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火花深小孔加工

电火花打出的孔不符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深孔钻机床上,用枪钻打,很容易

目前是在小台钻上人工钻的,转速高了,钻头“画圈”。现在想在加工中心上钻,但是微小孔排屑是个难点,容易断钻。

楼主:
引用 网友C:
1mm钻头钻100mm深?
呵呵了个呵呵
径深比100,怎么可能,况且还是这么小的孔

呵呵,还有0.3的钻头钻深30呢,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侠方便透露下你们在加工中心怎么做的么?我知道的方法:例如是从0.5开始钻到一定深度,换0.6的钻头扩、钻 ...

目前是人工钻的,也想在加工中心上干,1mm钻头,分不同长度,越短不是刚性越好嘛,开始就钻得深一点,20长的可能钻15深,其实100长的钻头有时可能只钻3mm深就可以了。加工中心上排屑是个难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火花打出的孔不符合要求

电火花深小孔粗加工 电解加工(精加工) 呢,这样可以把变质层去了,不过进出口处尺寸精度肯定不高,不知你那个孔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网友:
穿孔机只能打通孔。会大一点儿。钻头打,那真是好难啊

网友:
火花穿孔加工

网友:
你都不说加工中心上怎么打,我也不告诉你怎么简单搞这个

网友:
1mm孔深100,加工中心能钻出来,不相信

网友:
等离子,激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是人工钻的,也想在加工中心上干,1mm钻头,分不同长度,越短不是刚性越好嘛,开始就钻得深一点,20长 ...

哦,和我说的方法差不多,大侠的方法用同一直径钻头,更方便,成本也低,不过孔径波动可能会有点大。
建议大侠不要完全改为加工中心,后续的深孔加工还是人工钻难度更低些,否则排屑、冷却都是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内冷的钻头,有点难(这个没查,大侠自己找下吧!)
   补充:建议看下  米曾榜编写《小孔加工》,很不错!

网友:
这么小貌似只能电火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