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这个塑料件,各位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15-03-25):
请问这个零件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切割(红色地方),圆弧状。目前采用的是热切,切出来不圆,而且塑料溶化成块,还要去打磨抛光。麻烦各位指导下,谢谢

网友:
试下超声波切割,刀具做成圆弧的。

网友(点评):
http://www.tattoo-sz.com/ h小说

网友:
什么材料?塑料品种太多了

网友A:
材料是亚克力吗,是的话可以用雕刻机啊,很快的又不用抛光

网友:
考虑考虑热流道模具

网友B:
你的浇道口设计的有问题

网友(点评):
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东西要做成大水口的进胶

网友:
试试热流道 或潜伏式进胶口,

网友:
浇口必须选在那里吗?
能否移到对表面无要求的位置?

网友:
改模算了,做潜胶口。

网友C:
做成点进胶或潜水口进胶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材料,厚度以及效果要求呢?超声切割或激光都可以考虑!

PC材料,切割部位厚度3.5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成点进胶或潜水口进胶不可以吗?

呃,我不是做模具,不懂为啥那边要那么大的开口。这个是灯具的透镜

网友(点评):
那你可以跟客户沟通沟通吗,可以改的话省料省时间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浇道口设计的有问题

呃,我不是做模具,不懂为啥那边要那么大的开口。这个是灯具的透镜

网友:
感觉更应该考虑的是从模具的角度解决问题,
不说难加工,就是加工出来也比模具带出来的效果差的。

网友(2019-11-20):
我是新手,来看看,为什么把浇口设计在中间?这样要掰掉很多东西啊,而且之后口很难平齐或是成圆弧吧?

网友:
同意,可以试试超声波切割。

网友(2020-01-11):
引用 网友A:
材料是亚克力吗,是的话可以用雕刻机啊,很快的又不用抛光

转速快了会融掉,需要吹风冷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