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法兰克数据线传程序参数修改

楼主(2015-03-26):
用cimco edit v7进行程序传输,怎样设置参数~按网上百度的参数设置机床一直包设备未准备!系统是fanuc的~请大神指点

网友A:
程序传输
机床与电脑通过RS232端口连接,连接线在15M之内,在机床选择[DNC]模式
软件设置:
机床通讯:DNC设置
端口:COM1
波特率:19200
奇偶位:偶
停止位:2
数据位:7
流控制:软件
启动RTS

试试这个

网友B:
你是传输进去还是在线加工,得改机床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传输进去还是在线加工,得改机床参数

单纯的传程序进去或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传输
机床与电脑通过RS232端口连接,连接线在15M之内,在机床选择[DNC]模式
软件设置:

不用dnc加工,单纯的进行程序传输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
不要太纠结,直接拷贝到CF卡转进去就好了。

网友(2015-05-14):
这个是什么传输软件?

网友:
为什么不用c.f. 卡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一下cimco edit v7 软件吗?十分感谢!QQ416534124

网友:
如果软件没反应,一般是传输线等硬件有问题,如果传输一部分或乱码,一般是参数不对,要保证机台,计算机,软件三个方面的参数设定是一致的

网友(2015-06-26):
首先不需要任何进行传输的软件只要一条网线,第二你要改20号参数进行你对应通道修改比如CF卡或网线!

网友:
改设置里的IO端口,串口好像是0 还是1   CF卡是4

网友(2015-08-04):
更改机床通道号,

网友:
为了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