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弯钢管的设备,弯头太贵,怎么做能便宜点

楼主(2015-03-26):
最近做一个弯钢管的设备,弯头报价非常贵,请大家帮忙看,怎么做比较便宜,小批量的。

网友A:
外半圆先弯好,跟里面平板焊接?

网友:
直接冲压成型咯,两边都没直线段,用弯管机是肯定要费料的!

网友B:
自己做一个弯头就不行了。又不麻烦

网友C:
做个弯管机,定制套模具,可以的话我来帮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弯管机,定制套模具,可以的话我来帮你试试。

我们找过弯管机厂家,想定制弯管模具,但是别人觉得量太少,不愿做,我们做常用的那几个规格的管材规格,钢管直径从10到60.3mm,弯管模具半径按照6D和8D做,总共做22个弯管模具,别人给我们报一套3.3W,蛋疼啊

网友(点评):
才1.5k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半圆先弯好,跟里面平板焊接?

10mm厚 不好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一个弯头就不行了。又不麻烦

不麻烦 但是贵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麻烦 但是贵

圆钢或割块厚铁板,再车个圆弧,再切,很贵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麻烦 但是贵

楼主那里,不敢号称专业做弯管模吧,佛山地区的医疗轮椅厂需要的弯管模具做了不少,模具费不至于每套3.3万,应该是最贵那一套吧!楼主,有意可以加Q聊

网友D:
对啦,自己懂的话,车一个滚轮,割一个压板就行!

网友(点评):
压板带圆弧槽的吧?大侠,我觉得难度倒不是很大,就是小批量,摊下来费用有些高

网友(点评):
我说的割,是万能的线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那里,不敢号称专业做弯管模吧,佛山地区的医疗轮椅厂需要的弯管模具做了不少,模具费不至于每套3.3万 ...

不是最贵的一套 就是从10到60.3一共11个钢管规格, 钢管模具半径是钢管直径的6倍和8倍, 一套模具总共22个,精车加工报价3.3W。另外一个按四套报价10W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钢或割块厚铁板,再车个圆弧,再切,很贵吗?

我们开始设想就是这样子的,一块整的,外形车好后,切成四块,人家按四套给我们报价10W

网友B:
我会说我自己做动手做了一个弯管器吗?真没啥费事的。费点机加工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会说我自己做动手做了一个弯管器吗?真没啥费事的。费点机加工而已

我们那个最大的弯管模具,直径有1m了,一般厂家还真没这么大的车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那个最大的弯管模具,直径有1m了,一般厂家还真没这么大的车床

去淘宝吧,既然量不大,买手动的就行了。挺便宜,还能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淘宝吧,既然量不大,买手动的就行了。挺便宜,还能定制

我去阿里巴巴咨询过十多个厂家,做弯管机的都不愿意做这种小批量的,我们后来找了天津一家供应商做了一套6倍直径的压头,据采购的说可能第一次报价报亏了,貌似不愿意做了,而且他们做的十分粗糙,用焊接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阿里巴巴咨询过十多个厂家,做弯管机的都不愿意做这种小批量的,我们后来找了天津一家供应商做了一套 ...

淘宝上就有单个卖的啊

网友:
让谈磨把成本核算给你报报

网友:
切厚钢板或圆钢,再车圆弧。这个方法不合适

网友E:
我觉得凸模应该用数控车车出圆弧来,
凹模嘛,是不是用个V型块就可以了?
放在冲床上,是不是这样啊?
没做过,个人拙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凸模应该用数控车车出圆弧来,
凹模嘛,是不是用个V型块就可以了?
放在冲床上,是不是这样啊?

就是用这个做为弯曲模具,两边用直辊,把钢管放中间,用这个模具去压弯他,我现在是想问下大家关于这个模具的制造工艺,怎么做比较便宜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用这个做为弯曲模具,两边用直辊,把钢管放中间,用这个模具去压弯他,我现在是想问下大家关于这个模 ...

人家做的挺好的嘛,还怎么便宜?是要做整台设备?还是只做模具?
做整台设备的话借用自己厂里现有的各种设备比较便宜,全部都买新的话肯定贵。
比如厂里有什么压力机、液压站之类的,改改模具就好。

做模具的话,我看还是算了,我觉得人家做的这个就够“瘦”的了。经过精确计算省点料就能省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人家做的挺好的嘛,还怎么便宜?是要做整台设备?还是只做模具?
做整台设备的话借用自己厂里现有的各种 ...

这个钢管弯曲机是我们公司自己做的,已经卖出去一台了,这个模具也是我们自己设计自己找供应商用的,只是上次弯管模具的供应商是用焊接工艺做的,一方面做的比较粗糙,另一方面人家可能觉得没赚到钱,不太愿意做了。所以想问下大家对这个弯管模具有什么比较便宜的方法做,用CNC整个加工肯定是可以做得很好,但是有没有比较便宜的方法呢,比如铸造,焊接,或者钣金成型后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啦,自己懂的话,车一个滚轮,割一个压板就行!

我们公司在深圳,在深圳本地和网上都找了很多供应商报价了,老板都觉得有点贵,你真的有兴趣么?我可以给你透个底,老板希望一套价位在2W以内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在深圳,在深圳本地和网上都找了很多供应商报价了,老板都觉得有点贵,你真的有兴趣么?我可以给 ...

你们需要用甚么材料,一般卖机配的模具是45#钢,有些调一下质,有些调质都省了,自己做的弯铝弯铁弯不锈钢用的材料都不一样,比如要求用cr12,那区别很大了!材料费一公斤相差10元都是便宜的

网友F:
滚圈,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们需要用甚么材料,一般卖机配的模具是45#钢,有些调一下质,有些调质都省了,自己做的弯铝弯铁弯不锈钢 ...

45钢就行了,也可以不调质,甚至发黑处理都可以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滚圈,焊接

我们有想过的,因为我们公司是有300吨的试验机,可以做个模具,一点一点的把钢板弯成外圈,然后焊接一个钢板,但是后来觉得有点麻烦,就没搞了,还是让供应商做比较省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45钢就行了,也可以不调质,甚至发黑处理都可以省了

这样呀,可以发图纸看看,帮你打一个最小规格的样,最好把联接方式改成孔轴联接!

网友:
我们找过弯管机厂家,想定制弯管模具,但是别人觉得量太少,不愿做

网友:
没有看明白

网友:
在做。2寸的全尺寸弯管机。前一段收集了些图纸。。只有机械部分。。Q403146718

网友:
是不是红弯

网友:
自己做成本高 别人做成本就低了

网友:
量少就自己设计模具就行。种类多,开的模具多,还需要钱少,是有点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