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玻璃管的定位和输送?

楼主(2015-03-26):
现在手头上一个项目快验收了,但是因为在调试过程中的多次修改,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导致原先的设计不能顺利实现,具体方案见图片。其中纵向排列的是10根外径6mm长度180mm的玻璃管,当电动滑台下降将玻璃管送到气爪位置时,气爪将玻璃管夹紧,送到某一位置进行作业。但是现在因为在气爪下方加了一把火焰枪,导致第七根玻璃管下来的时候就会与火焰枪的气管产生干涉。我原先也想用一个转盘来定位玻璃管,但是玻璃管必须是前端定位,才能使每次送入作业的距离保持一致。所以想在这里寻求帮助,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机构来定位玻璃管?先谢谢各位了。

初始状态

初始状态

有干涉

有干涉

网友A:
意思是从第七根开始,与火焰枪的气管都会产生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从第七根开始,与火焰枪的气管都会产生干涉?

是的,从图中你就可以看出来。在方案最初设计的时候,气爪下方是没有火焰枪的,后来在调试的过程中客户要求加上去的。
我就想着能否有更简单的玻璃管排列定位的机构?

网友:
问题描述的不是很清楚,都调试了还要加功能

网友B:
请问楼主,你加火焰枪在那个位置是做什么用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你加火焰枪在那个位置是做什么用处的

是用来预热玻璃管端面的,这个是经过多次试验之后客户要求必须加在这个位置,不能更改了。

网友:
预热玻璃管端面不能改,那火焰枪的安放位置可不可以换个方位,增加个挡焰板呢?

网友:
不知道托住玻璃钢的零件能否分开做,加个气缸到了第6跟就退回去.

网友:
水平安装可否?

.

网友:
制灯行业常见的非标,,,,,,,都是用着调着
没人你能够设计的完美。

网友:
那就只要6根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

不能水平安装,这是客户在现场调试后确认的最终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