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难题:连接器锁钉组装机

楼主(2015-03-26):
好久没到社区了,发一台最近新做的连接器锁钉组装机

此机器的难度主要在于装带方形垫圈的螺钉。就我所知目前,这是业界的一个难题。

产品

产品

机器效果图

机器效果图

机器效果图

机器效果图

机器效果图

机器效果图

内部结构

内部结构

产品-焊脚

产品-焊脚

产品-带方形垫圈螺钉

产品-带方形垫圈螺钉

  • · 采用|主题: 924, 订阅: 40

网友:
好,漂亮,多钱一台

楼主:
垫片和螺钉是分离的,可以相对旋转。而且此机器可共用2位,三位,4位等位数较多的接线端子。

网友:
螺钉是十字槽的吧?

网友:
这个设计思路很喜欢。振动盘,一看就是外发采购的。

有一点担心,振动盘支架,与主单元没有看见连接固定,以后用着时间长了没问题吧。

网友(点评):
这种移栽产品的方式一直没搞定怎么消除产品本身的惯性的。我这边一直靠的是侧面加弹簧顶块或者用气缸二次定位的。不知有无其他更好的方法。

网友:
都用行程可调的气缸了

网友:
这东西感觉不出来难度在那。。
图示设备节拍有多少?

网友:
一模一样,东莞货啊

网友:
机械,无非就三个词儿:精度、速度和稳定。说来简单,搞出来,那叫不如天天让老婆骂让老婆踹。。。

网友:
精度、速度和稳定

楼主:
看了大家的评论都觉得简单,其实也是。但大家如果考虑到工况,产品要求,产品特点,我想情况又不同。做过打螺丝机的就知道,现在成熟类的打螺丝机无非是气吹送钉,或者真空吸附送钉,但都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说气吹送钉就要求螺丝的长度与头部的比至少要到3以上才可能比较稳定。但像这类型的产品,要求方形垫片有定位又不能实用了。至于真空吸附式就更不用说了,效率慢,又不稳定,不是特殊的场合基本很少用(当然现在的三轴打螺丝机平台大部分是用的此结构)。

网友:
不了解这一行业

网友A:
我们公司自己做了一个壳体焊接机,也是采用振动盘排料。这个机子在使用过程中有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卡料。一直都没有跑顺畅过。不知道楼至的这台机子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自己做了一个壳体焊接机,也是采用振动盘排料。这个机子在使用过程中有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卡料。一直 ...

很高兴告诉你,目前同类型的机器非常顺畅的在工作。

网友B:
第一家公司就做连接器的,图片上机器人结构 送料方式等等,都跟前公司的设备一样。
富士康里面的设备结构就这样子的。(或者大家都是抄富士康的结构,因为前公司的工程师大部分都是富士康出来)

网友:
速度精度力度,这是快准狠。
精度、速度和稳定,那是准快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家公司就做连接器的,图片上机器人结构 送料方式等等,都跟前公司的设备一样。
富士康里面的设备结构就 ...

富士康的大神都有这么厉害?

网友(点评):
富士康风格,我也见过富士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大家的评论都觉得简单,其实也是。但大家如果考虑到工况,产品要求,产品特点,我想情况又不同。做过打 ...

朋友,有时间可以交流一下有关螺丝机设备的经验。

网友(点评):
请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富士康的大神都有这么厉害?

可能吧。。
举个例子 电脑里面的显卡插槽,
富士康的设备产能做可以做到3K/H,当然造价也很客观接近60W
而我们厂自己做的设备只有1.8K,而且还要两人操作,造价18W

网友:
看上去不复杂啊

网友:
连接器锁钉组装机,主要功能是打螺钉。我瞎说一个方案,四位的接线端子座用同步链传送,端子用振动盘传送,气缸机械抓安放;方垫片也是用振动盘传送,气缸推入,中心定位;重块(或气缸)压紧;吹气管送螺钉,打螺钉用人工或伺服都可以。假如螺钉太短不好送,用振动盘的话可以用一个磁性起子作为中介,插入压紧块中,螺钉机拧紧。

网友(点评):
瞎说一个方案

网友:
精度速度,稳定,真理

网友:
自动化的东西,做得稳定可靠确实不容易,希望楼主能上3D图

网友:
好多工位

网友:
使用私服带的P头吗

网友:
性能不知道,外观有待提高!

网友:
我们公司的产品是圆形垫片固定在螺钉上,有一定间隙,用振动盘很容易卡料。。。没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供料的振动盘和组装机之间没固定的,会不会用的时间长了出现供料不准啊。我个人认为那几个东西固定到一个机架上会感觉好点。

网友(2015-10-21):
楼主能否上模型,参考学习。

网友:
机械,无非就三个词儿:精度、速度和稳定,精辟!

网友(2023-10-10):
会不会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