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一个升降机构,用什么形式最合理

楼主(2015-03-26):
升降参数:
      ①:载荷100kg
      ②:升降高度250mm
      ③:平台面尺寸:720X560mm
      ④:平台面最低高度:350mm
要求:
      ①:自动升降(非脚踏式)

       这样的一个升降机构,大家推荐用什么形式最合理呢?

网友:
到马路边的汽修厂门口站一会儿,就有一个方案了。

网友:
交叉连杆,油压棒推

网友:
  上某宝淘下升降小车,方案1堆。

网友:
看条件了,气动的油压的电动的都可以

网友:
油压起降机!你要求不高 淘宝上就有卖的!

网友:
油压,丝杠,链条,钢丝拉拽,多了去了

网友:
http://www.sanycd.com/pro_details.asp?N_ID=712
楼主进去看看,这个 1000N  ,可以进去选型。蜗轮蜗杆 螺旋传功,能自锁,自动化,你装个电机驱动就可以,选型上有选配电机功率参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侠,请教下这是什么设备呀

网友:
你好!楼主。我们工程技术师可以提供全套蜗轮蜗杆螺旋传功方案,各参数及电机选型,联系Q2710-599-224

网友(2016-01-04):
引用 网友A:
大侠,请教下这是什么设备呀

这是一个同步升降检测设备

网友:
电机拖动丝杠,这个貌似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