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偏心轴的转动问题

楼主(2015-03-26):
请大家帮助一下,现有一根偏心轴需要回转调节偏心距,但是偏心轴转一圈之后就回到原点了,现在我想让这根偏心轴只能在一圈内回转,只能来回在一圈内回转,因为是手动了,不考虑电气控制,最好想一个限位装置,请大家集思广益,谢谢大家,

网友:
加限位装置,要跟具实际工况来设计位置,得有图,不然说不清

网友:
偏心轴上安装一根限位销如何?

网友:
没听明白....

网友(点评):
真的不明白。。。这个急转弯,正使劲儿想着呢:啥时候啥玩意儿回转360度后不回原位。。。

网友A:
是这意思吗?

网友:
螺旋槽

网友(点评):
能具体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意思吗?

恩,谢谢道长,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这个偏心轴两端支撑和中间偏心部分都是封闭的,只能在两端面上做

网友(点评):
君子举一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