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曲的零件该怎样建模

楼主(2015-03-26):
如图,请问大大这种零件该用怎样的思路,用什么工具建模呢?$ b# H4 X3 i0 D& [* f

网友:
多实体建主要的几个圆盘,在放样连接应该可以。

网友:
看你  怎么表达二维图纸咯  实体  曲面  都可以

网友:
建议你看看sw自带的教程,这个真的不难

楼主:
好的谢谢大大,我再琢磨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