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G转SolidWorks

楼主(2015-03-26):
  客户给我提供UG图纸 我要用SolidWorks打开  我需要用UG怎么办才能用SolidWorks打开?

网友:
让客户转换成通用格式

网友:
看帮助文件,直接打开即可

网友:
楼主,我可以帮你转换格式

网友:
SolidWorks在格式转换这块倒是做的还可以的,SolidWorks可以直接打开市面上常用的软件的三维模型如UG、Pro/E、CATIA、Cimatron等等(就是在SolidWorks里面不是有一个打开文件夹,在格式那个地方选相应的格式即可)。如果发现丢失内容或者有些失真的话,可以转换成step(体格式)或者iges(面格式)试试,但是这样也有可能会出现问题。如果图形不是很复杂的话一般没问题的

网友:
让客户转换成igs或者stp通用格式,或者直接自己安装个ug吗,ug安装比solidworks简单多了!

网友(点评):
别逗 行吗,solidworks的安装是所有三维软件最简单的,而UG则是中等难度。

网友:
可以让客户转换格式啊。IGS OR S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