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机构如何方便巧妙地锁紧

楼主(2015-03-26):
如图所示,车厢里固定两根平行的工字钢,工字钢上固定有两根导轨,两根方型钢与四个滑块连接后可以在导轨上前后移动,方型钢上有两个门型框架,四个滑块上的载荷总共有三四百公斤吧。
问题: 当移动到某一合适位置时怎么能把型钢死死地固定住,使之在导轨上不能滑动?
           这个位置是要调动的,就是说,锁死后不能动,想要调整位置时,又方便解锁。 有什么更好的锁定方式吗?
目前的方式比较费劲,也麻烦。

网友:
用楔形块
这个就可以

网友(点评):
这样猛地一看可以,但实际操作起来很费劲,想换个别的思路。

网友A:
做两个夹紧块,左右各一个,夹紧块卡到导轨上,螺丝松开夹紧块能在导轨上滑动,用螺丝夹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两个夹紧块,左右各一个,夹紧块卡到导轨上,螺丝松开夹紧块能在导轨上滑动,用螺丝夹死。

几百公斤重,行车80~90km/h ,刹车时,那个挡块能挡住吗?

网友:
不用拧螺丝,改成工具箱扣子原理的超越式夹紧呢?

“咔嚓”,松了;“咔嚓”,紧了。网上随便找的图,参考一下。

其实,很多工装,不是有机械式快速夹紧机构吗?
摩擦片做足了,就够用了。

网友(点评):
老兄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点评):
只是十几年前在日本跑长途挣小钱的时候用过这种东西。

网友:
不知道你目前的方式怎么就能用的,看你结构工字钢上还开孔了。如果按你这个思路,直接工字钢上开多个孔了(调整位置不是很精细的话),然后插根圆钢进行销定位了。(夹板上面位置直接焊在架子上)

网友:
根据你现有的改下也挺方便的啊,给你个图,工字钢上你是开了槽的吧?

网友:
用这种类型的快速穿过你现有的安装孔试试,看到7楼的提醒想到的

网友:
我记得米思米有个导轨锁止的块,忘记在哪里了,大概也是和滑块一样,内部有个摩擦片,锁紧的时候气力推动。
类似于自行车刹车那个。

网友(点评):
但是没气的时候就不锁了也比较头疼

网友(点评):
可以变通一下嘛,汽车上的盘式制动器,据说里面是液压的,也没有外挂什么油管吧。办法总比问题多。

网友:
建议你去NBK的网站看看吧!照做一个导轨浪霸就好了。做个几个吧手动改油压的效果相当好想给你个图片的但是不能或者所不知道怎么加图。你自己去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