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分辨是不是锥螺纹

楼主(2015-03-26):
如图所示的锥螺纹,加工回来的工件很难分辨出是不是锥螺纹,用螺纹样板分辨不出来,想请问各位用什么好方法能确定加工回来的螺纹是不是图纸要求的?感谢大家。

网友:
用G1.5寸的接头装装看,装的进那肯定不是锥螺纹了

网友:
用实物装一下

网友:
相应接头试验最好

网友:
止规测距

网友:
简单的办法,卡尺卡一下就知道是不是有锥度

网友:
用卡尺量,看牙形

网友:
这个锥的不是很大。看起来到是相差不是很大。量一下二头不就知道了是不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