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漏机封堵材料

楼主(2015-03-26):
我公司有几台干式检漏机,需要更换封堵材料,原来使用的材料外观为橘红色。由于联系不上厂家,请教各位大侠,这是什么材质,在3MPa检漏一般用什么材料进行堵漏。

网友:
最好上图,不然没有办法说。

网友:
看不出来的,橡胶是可以加着色剂的,颜色有很多种,除了不好做透明的外,很多颜色都能做出来

通常来说,检漏用的橡胶元件硬度在邵氏A65度左右比较合适。推荐采用聚氨酯橡胶,它的寿命比较长。硅胶比较软,虽然密封性更好,但是寿命太短。聚氨酯也有很多种,醛类、醚类都有,还有浇筑式的聚氨酯。

网友A:
硅胶材质

网友:
我们用PU60A PU70A,压力0.2MPA

网友:
压力3MPa是不是高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硅胶材质

干检用硅胶应该不是很好吧,硅胶易变形导致压强出现变化。

网友:
聆听大牛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