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遇到的一个涂压案例,值得学习一下

楼主(2015-03-26):
昨天晚上接到维修员同事的电话,说我们的06年的一台1800T的机子出了问题,据他的描述如下
1、机子开模开不了,具体表现是按着开模动作只动了一下,当停止按动作后就会反弹(即合模)一下。但合模是可以合的。
2、其他动作没问题,如射胶、射移、顶针都无问题。
3、更换过开合模的电液阀,故障依旧。
4、清洗过所有的插装阀、控制阀,问题依旧
5、将锁模油路板的油人为排空后,开模可以开一下
大家可以共同探讨研究下。

注:问题今天已经解决了,答案后面会公告。

网友A:
这个液压系统图,楼主表示是涂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液压系统图,楼主表示是涂压??

笔误,是液压

网友:
看楼主的第一条和第五条描述,似乎是锁模回路有问题,在启动开模后,锁模没有首先卸载就去开模,就会冲一下再停止,因为被锁止住了,而第四条说明不是液压问题,那就是电气连锁问题,正常是合模到位后锁模,启动开模后先解锁模。那就是电气上的问题?

网友(点评):
不是电气问题。一般大油路都会用到一些插装阀,而插装阀常用到一些节流子,这些节流子由于孔小(最少的为0.8mm)很容易堵塞,所以一般在遇到问题我们首先会先清洗油路板。

网友:
  看你第1条叙述,应该是压力腔在回程中无法打开,检查下压力腔阀门。

网友:
期待答案,楼主别卖大关子啊,捉鸡的慌

网友:
应该是电路问题

网友B:
哪个是开模液压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是开模液压缸?

见附图,红色圈为锁模油缸

网友C:
注塑机?还是压铸机?

网友(点评):
注塑机,看油路图就可以分别,压铸机是没有液压马达的

楼主:
答案是差动阀出了问题
当时具体排查过程如下
1、之前都是维修员同事在客户现场排查的,由于同事对油路这块不太懂,故在后面的排查走了些弯路。
2、当时接到同事的电话说机子出了问题情况在1楼说过了,我找到油路图第一给我的感觉应该是差动阀出了问题。理据有三个。第一、合模能合。因为合模是无杆腔进油,有杆腔排油,那怕差动阀失效了,合模动作还是可以动的。第二、开模只能动一下,当不按此动作就反弹。以第一同一样的道理。第三、人为排空油之后动动一下。这几点结合起来很有可能就是锁模油缸的回油路给堵了,而差动阀即是管住总个锁模回油的,故很简单就是这个阀出问题。
3、打电话叫同事将差动阀的盖板上中间的节流子拆掉(盖板上有两个节流子,控制油来油口X和中间的口,这些节流子作用相信大家都知道他们的作用,我就不说了),无善。
4、让同事将上面的6D阀拆掉试差开模。同事这点只做了上半部分,没有做下半部分。拆了6D阀后在喷油后就不敢做下去,没有去试差开模。我为什么让其这样做,只要我还是一直怀疑这个差动阀的控制油排油不好,导此阀一直是关闭的。但是并没有达到我的试验结果。
5、让同事将插装阀的阀芯拆出来,同事说太紧拆不出来,只拆了入面的弹簧就装回去,认为没有弹簧此阀就不会起作用。但情况依旧。
6、我也只好暂时认为此阀无问题,转移到开合模阀上,同事之前也从另外的一台正常使用的机子上拆了个阀过来更换,问题依旧。由于这个阀原来是外控外排的,故让同事检查新更换过来的电液阀是否已改为外控外排。同事确认没问题。
7、只好强硬让同事无论用什么办法都要将插装阀的阀芯拆掉。后来同事也只好照变,拆了之后开合模正常。正是这个阀导到故障的。

由于我不在客户现场,总个排查过程走了一些弯路,这个不能怪同事,因为换着我在现场也可能是一样。因为一些事情说着简单,但做起来时是很麻烦的。但这里真佩服同事很敬业,客户是晚上打电话给他的,客户离办事处开车要一个半小时,当天晚上我也在电话上沟通到第2点,当时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我实在太累就睡了,同事一直排查到半夜的一点多。第二天早上8点多再次打电话给我继续排查下去。

网友:
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注塑机?还是压铸机?

压铸机没液压马达....怎么我看见过的就有液压马达..

网友:
个人猜测可能差动阀堵住了,1.2的阻尼孔堵塞,开模时回油堵住,回油压力升高,所以无法正常开模,关闭电磁阀,由于油缸无杠腔刚才有背压所以有前冲的现象,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不错的东西,好好学习一下,我是一个刚入门的门外汉!
也是刚到咱们论坛,向各位大虾致敬!

网友:
楼主这个设计图是哪年的设计?我感觉现在的控制油路很少用插装阀了,因为插装阀的缺点相对优点还是缺点太多,楼主可以把后面那个差动阀系统改为先导溢流阀系统,更好用点,而且也能彻底解决这种阻尼孔经常堵塞的问题!

网友(点评):
这是05年的油路设计。这个插装阀可以用大通径的电液阀来代替,应该不能用溢流阀代替。确实插装阀的节流子很容易堵塞,出故障也很能维护,但是插装阀的大过油量是很具诱惑的。

网友:
和我猜的答案差不多

网友:
液压系统图,专业

网友:
观摩观摩

网友:
很高深啊

网友:
工作经验就是这样积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答案是差动阀出了问题
当时具体排查过程如下
1、之前都是维修员同事在客户现场排查的,由于同事对油路这块 ...

这个差动阀我没有看懂是怎么差动的,油路应该走旁边那个单向阀就差动了,旁边那个差动阀的出油口直接回油箱了,也没有去油缸啊,请指点。

网友(点评):
差动阀是常开的,当6D的阀有信号就会将差动阀关闭,关闭后油就回不了油箱,只好打开单向阀重新回到锁模油缸的无杆腔,这就是差动合模。

网友:
看了半天液压原理图....没看懂.....
画法不一样....
只能说我件事太少....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22楼的回答,
我说的先导溢流阀是电磁溢流阀的意思。楼主所谓的差动,我感觉是卸荷和安全的作用吧,这种卸荷方式在AGC系统中都是用电磁溢流阀,DBW系列的

网友(点评):
我知道电磁溢流阀,也用过,其实电磁溢流阀可以很好的用在定量泵的油路上,当无负载时可以主动卸压起着节能的作用,当在有负载的情况下能起着安全阀的作用。但我这个油路图不是起安全作用,只是起着一个方向阀的作用

网友:
非常好的案例。

网友:
楼主说那个插装阀只有方向作用。假如用一个电磁卸荷阀替换那两个插装阀可以嘛?另外据我所知,那2个插装阀的价格应该比一个电磁卸荷阀贵吧!所以如果能替换的话,最好还是替换掉呗!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的实用案例。

网友(2019-09-11):
都是大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