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伸曲线的起点不在纵轴0点,请问强度值要如何判定

楼主(2015-03-26):
在测量抗拉强度时,当拉伸曲线的原点在坐标0点时,如下图,那么从曲线来判定,可以说屈服强度为350MPa, 拉伸强度为500MPa。

楼主:
可是,当发现拉伸曲线,在纵轴上的起点不是0时,比如是在10KN位置,那么,这个时候,实际的拉伸强度,就不是500MPa了吧,是小于500MPa吗?是的话,会小多少呢,如何计算呢?

同样,屈服也不是350MPa了吧,会小于350MPa吗,小多少,如何计算呢?

网友(点评):
www.xiaoxiancc.com/HTML/2442/ 御宝天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当发现拉伸曲线,在纵轴上的起点不是0时,比如是在10KN位置,那么,这个时候,实际的拉伸强度,就不是 ...

楼主的这个问题可以这样来看:
如果楼主称之为拉伸曲线是符合真实应力应变曲线之定义的,则所有的应力应变数值都得由实验结果来定。
如果楼主的拉伸曲线是自定义的,那么所有的数值都由楼主说了算,不必再问了。

网友:
无应变会有应力?
我觉得这道理就像声音的来源是振动一样,必然的因果关系

网友:
10kN以内发生了什么?
如果你搞清楚了,估计答案也有了。

网友B:
楼主你好,楼上大侠都是想问:为什么曲线会不在原点呢?有应力必然有应变啊。你要先解释清楚这一点才谈结论是否正确

网友:
开始有个残余压应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这个问题可以这样来看:
如果楼主称之为拉伸曲线是符合真实应力应变曲线之定义的,则所有的应力应 ...

我这几天也是弄不清楚这个问题。曲线是工厂的实验室拉出来的。

网友:
这就是强度和刚性的区分处

网友(点评):
我认同这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楼上大侠都是想问:为什么曲线会不在原点呢?有应力必然有应变啊。你要先解释清楚这一点才谈结论 ...

看来我要好好回炉温习一下拉伸实验的基本原理,概念要先吃透,再来谈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当发现拉伸曲线,在纵轴上的起点不是0时,比如是在10KN位置,那么,这个时候,实际的拉伸强度,就不是 ...

设备操作是否正确? 测量前,有没有调零。  建议去看一下他们操作过程。  以前在公司拿到质量部门测出来的弹簧数据离奇,和你这差不多吧,有偏置。 在我接触过的弹簧测试仪与抗拉强度测试仪原理一样。 所以判断,没调零的可能性大。

网友:
设备校验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