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弯管

楼主(2015-03-26):
如何加工比较经济,成型效果好?

网友:
这根管子弯不出来的。

网友(点评):
内弯半径也太小了

网友(点评):
不经济的方法:82加长,再切割到82.不符合楼主的愿意。

网友(点评):
短边加长,气割加热,手工搬弯,嘿嘿

网友(点评):
楼主应该看看您之前发的一些帖子,薄管弯曲,要拔,内弯也是受拉,否则会失稳。

网友:
做两部分,再焊起来

网友:
用现在的设备,直接弯不出来,弯头部分的变形量实在太大了

楼主:
我们现在是冲压制成half件,然后焊接在一起,一个问题是工序长,一个问题是焊接质量不容易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