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复式注水泵2Cr13阀体开裂,求助

楼主(2015-03-27):
事情是这样的,得到消息,有一批阀体(二十几个)使用了58天左右,有两个开裂成两半(出水口为大空心,不是均布小空心);2Cr13调质处理后高频淬火,表面淬火后HRC45左右(四十多,记不清楚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是调质时淬火温度过高,还是回火温度没掌握好?

还是高频淬火的原因?

怎么追溯失效原因??

PS:比较好奇,请各位前辈不吝指教!拜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需要什么资料分析我再找,别沉啊!!

网友A:
大侠,先上一些图片!

楼主:
能看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先上一些图片!

发了,能看到吗?我用的手机

网友A:
看这个断面,是脆断,估计是回火温度较低,你回火温度是多少?

请8爷,诊断一下@2266998 ,楼主能不能提供一些金相分析?

网友(点评):
这个要看断面,看断裂机理,随口说,是瞎说,断裂是非常复杂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断面,是脆断,估计是回火温度较低,你回火温度是多少?

请8爷,诊断一下@2266998 ,楼主能不能提 ...

640

楼主:
我看裂纹是从外向内的,是不是与振动有关?泵头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断面,是脆断,估计是回火温度较低,你回火温度是多少?

请8爷,诊断一下@2266998 ,楼主能不能提 ...

没有,正在退货路上

网友(点评):
期待大侠提供更为详细的资料

网友B:
换球墨铸铁吧

楼主:
阀体一般能工作一年左右,这次只有两个月,主要承受交变应力,查阅相关文件:要获得综合力学性能(在这里特指强度和韧性),淬火温度应在940~960,980以上其韧性开始恶化。
这是调质部分,就是不知道两端面高频淬火对失效有没有影响?
材料这一块呢?阀体是不是用3Cr13的多?可是我司以用此材料做了许多年,罕有问题。
除了材料、热处理,还可能有哪些原因请前辈们提点下,多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球墨铸铁吧

球墨???大侠,为啥??

网友:
球墨铸铁硬度达不到

网友:
3Cr13太贵了吧,多大的压力啊

网友:
路过学习,期待998大侠等解惑

网友C:
硬度为什么要那么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度为什么要那么高呢?

表面承受交变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