膜片联轴器低速时异响

楼主(2015-03-27):
有台设备,西门子变频电动机,膜片联轴器,在不加负载的时候速度在25r/min以下的时候有异响,超过25r/min的时候异响消失,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联轴器还是电机造成的?

网友:
是不是装配同轴度不好呢?

楼主:
膜片联轴器对同轴度要求不高,而且同轴度没有问题,另一端是悬着的并没有固定死。速度超过25r/min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配合有问题

网友:
拆掉联轴器,看变频器在低速时是否有异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