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C、FESTO输出solidworks文件格式时报错

楼主(2015-03-27):
图示,SMC、FESTO均出现此类报警:输出时出错(CAD系统必须启动,数据才能传输)!

怪哉!
软件输出3D系统中性格式,均可以导出文件。

软件输出3D CAD格式时,只有AutoCAD DWG 3D、CATIA、SolidWorks Macro 3D才能导出,其他的均报警出错。

为什么?

问了下百度,百度说要启动三维软件,但是我已经打开的软件啊

网友:
FESTO导PROE导出就卡死了。
直接导还要改调用的模版。非要用,官网下载吧。
中性格式够用了。直接开到模板里用,感觉还好用些。

网友(点评):
中性格式导出的文件里面没有约束配合

网友(点评):
PROE中性格式用组件打开,保存一下就变成ASM的可以编辑位置了撒。

网友(点评):
本人用的SW

网友:
输出solidworks文件一般我都能正常输出,不过还是喜欢使用导出宏命令方式。

网友(点评):
没用过,感觉宏命令高大上,大侠,能教教么

网友:
SolidWorks Macro 3D就是宏命令,让选型软件导出宏命令的好处是不必立即启动solidworks,或者让solidworks立即执行选型,而是等咱们把手里的工作忙活完了,再执行宏命令,让软件建模。

楼主:
还是用宏命令吧,不去搞了

网友A(2015-12-28):
太感谢了~~  很久被这个问题烦恼!今天终于知道解决办法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感谢了~~  很久被这个问题烦恼!今天终于知道解决办法了!谢谢!!!

可以提供一下具体解决办法吗?谢谢

网友(2016-04-09):
谁知道,帮忙解决下,谢谢了

网友(2016-06-01):
谁知道怎么解决的,帮忙解决哈,谢谢

网友B(2017-02-21):
引用 网友A:
太感谢了~~  很久被这个问题烦恼!今天终于知道解决办法了!谢谢!!!

请问什么办法啊,能告知吗?

网友A(2017-08-23):
引用 网友B:
请问什么办法啊,能告知吗?

直接输出宏命令文件。运行宏进行打开!!!!

网友(2018-08-26):
引用 网友A:
直接输出宏命令文件。运行宏进行打开!!!!

怎么在SMC 3D选型软件中输出宏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