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个侍服电机,求解答

楼主(2015-03-27):
扭矩要求13N.M , 转速上配个减速比为20的减速机,转速可以达到0.1转每分钟,长期运行8天,请问市面上有这样的电机吗?老板说电机长期低速运行会对电机不好,求大侠解释啊

楼主:
来人解答啊

网友(点评):
伺服电机没你老板担心的问题。

网友(点评):
伺服电机长时间低速运行是对电机寿命有影响的

网友(点评):
伺服电机长时间低速运行是对电机寿命有影响的

网友(点评):
没听说过。

网友(点评):
要不给解释解释

网友:
转速过低,建议机械再减速

网友A:
为什么不配个大加速比的减速机,非要求电机低速呢?

网友B:
不是特别理解题主的问题:
是在可以输出13Nm的电机输出转轴上,加一个20:1的减速器,最终减速器输出轴的转速为0.1rpm?这是在额定状态下的工况吗?
那电机的要求就可理解为额定状态下:13Nm;2rpm?

长期运行8天?
是24小时持续运行?还是一个运行周期是8天,然后停机?

如果在额定的工况下,低速运行并不会对伺服电机带来危害。但是低速下,对于编码器和控制方面的要求高。

网友(点评):
低速首先是电机本身的性能,还有看控制算法。力士乐用128线的编码器,低速性能照样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配个大加速比的减速机,非要求电机低速呢?

要是额定转速在1000到3000 那我得配个多大的减速机啊 而且减速机过大 机械定位精度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特别理解题主的问题:
是在可以输出13Nm的电机输出转轴上,加一个20:1的减速器,最终减速器输出轴的转 ...

是8天不停机的运行,一般电机额定转速不都是在1000-3000之间吗 ,不是很了解

网友:
回转式减速器
回转驱动可基本分为单蜗杆传动回转驱动、双蜗杆传动回转驱动和特殊类型回转驱动。
XXX- 回转驱动装置最终输出转速,如:001、010、100 分别为实际输出转速的100倍表示方式,即实际输出转速分别为:0.01rpm、0.1rpm 和1rpm。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额定转速在1000到3000 那我得配个多大的减速机啊 而且减速机过大 机械定位精度差了

看了大家的回答好像都不满足你的要求,还是你的要求没有说明白。
有小的减速机,一个两级或者两个级减速都可以做到。你都回转精度有多高的要求。
还有就是你的预算多少?

网友:
换一个1:500的二级行星减速机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