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如何解决来回声音大问题,大侠救命啊

楼主(2015-03-27):
做了一台液压设备,液压系统带动一个工作台来回走动,每次到两头时感觉撞一下似的很响,搞的整个设备都振一下,怎么解决这种问题呢?

网友A:
加个缓冲装置咯。

网友:
是油缸的动作吗?
1,油缸可以让加上缓冲功能
2,控制回路上,用比例流量控制最后一段行程的速度

网友:
工作台大不,不太大的话加个机械缓冲呗;运动速度要求很快么,不是的话降低流量让速度降低些会好些吧

网友:
估计主要是油缸到底撞缸底了,或者没到底工作台快速换向冲击了.
前者加缸底缓冲,后者加快转慢换向.
这样办法就多了.

网友:
油缸两头各设计一个缓冲

网友:
建议在油缸上加缓冲装置

网友:
把速度调下,压力也看看,检查一下行程,可以适当缩短一点行程。。。。

网友:
很有疑问,设备都做出来了,加个缓冲怎么能想不到呢

网友:
行程走到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缓冲装置咯。

对,加个缓冲器试试

网友:
我觉得应该从背压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