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图剖切线,请高手赐教

楼主(2015-03-27):
请高手告知

装配图剖切线,红线内的怎么搞成不重合剖切线?

网友:
啥玩意,图呢。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图在哪儿?

网友:
....什么东东??

网友:
怎么没有图,,,

楼主:
不好意思,刚才没传上

网友A:
填充时,设置不同角度和比例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填充时,设置不同角度和比例

问题是两个零件交叉重叠了

网友(点评):
这种交叉重叠的理由是什么,正常情况下是不应该有重叠的。

网友(点评):
估计是螺纹连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两个零件交叉重叠了

剖视图,两个能重叠?就算螺纹连接也不是重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剖视图,两个能重叠?就算螺纹连接也不是重叠吧

可是用solidworks装配出来的螺纹连接就是重叠的啊,但是用proe就会自动错开,难道是我螺孔画错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