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角加工不良,是过度磨损造成的?

楼主(2015-03-27):
实际加工的话有台阶,是不是二次装夹加工的(返工倒角)或者倒角刀具(成型刀)过度磨损造成的?

是0.8*30度的那个倒角,16H8孔上面的。

楼主:
是0.8*30度的那个倒角,16H8孔上面的

网友:
粗看编程的问题了,把程序贴出来看看

网友A:
有没有用半径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用半径补偿,

应该是仿形铣刀加工的哇

网友B:
这种孔一般都是成型刀加工,你这铣刀铣的?似乎有点震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孔一般都是成型刀加工,你这铣刀铣的?似乎有点震刀。

16H8孔是铣+精镗的,公差是27um,倒角肯定是单独一把倒角铣刀啊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不考虑用锪刀做呢?那样效率更高 质量更稳定

网友:
刀具磨损可能性较大。

网友:
估计是刀具磨损导致粘屑产生的。当然估计仅仅是估计。换新刀或换前后角更锋利的刀对比试一下,解决了的话就是这个问题。还有的话继续排查。铝件以及低碳钢件我这里都有过。另外可以多对比几件,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其微观倒角轮廓是有变化的,不可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