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自动套管机,电容上的细丝怎么弄让胶管套进去?

楼主(2015-03-27):
这里有没有设计过电容自动套管的朋友,   现在我们不管电容的输出正负极, 电容上的细丝怎么弄让胶管套进去? 电容的细丝直径为0.7mm 胶管的直径为1.2mm。

知道的朋友帮帮忙咯。谢谢!

网友A:
什么样的电容?见过长方体的水泥电阻套热缩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套什么样的管?热缩管吗?电容存放是什么样的状态。散件还是卷件?这种条件要给清楚。

比热缩管的硬度要大一点,  电容是一个长方体然后伸出来2根细针 。   电容存放的状态是自由的,现在要求做一台自动化的套管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电容?见过长方体的水泥电阻套热缩管的,

比热缩管的硬度要大一点,  电容是一个长方体然后伸出来2根细针 。   电容存放的状态是自由的,现在要求做一台自动化的套管机。

网友C:
你该不是铭海通电子的吧。哈哈。他们厂在开发这台设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该不是铭海通电子的吧。哈哈。他们厂在开发这台设备呢。

你想多了   其实这太设备早就有了     优酷上面    只是看不清楚内部结构是怎么串进去的。

网友D:
套管在空心金属管里一起伸入电容脚上,然后固定套管,接着金属管后退,切断套管,大概是这个原理

网友E:
如果针脚是歪斜的,还需要针脚校正机构。这个项目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针脚是歪斜的,还需要针脚校正机构。这个项目比较简单。

是要校正针脚。       请问有什么号的方法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套管在空心金属管里一起伸入电容脚上,然后固定套管,接着金属管后退,切断套管,大概是这个原理

如果单纯是想用机械定位去实现的这个功能      大神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要校正针脚。       请问有什么号的方法吗 ?

这个方法就多了,最直观的就是用四个销把针脚从大到小围起来,然后一拉,拉到针脚末端对准套管,插进去切断套管。但效果不一定是最好的,还需仔细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方法就多了,最直观的就是用四个销把针脚从大到小围起来,然后一拉,拉到针脚末端对准套管,插进去切 ...

网友F:
这种设备早几年就有成熟的机器了,楼主可以去咨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设备早几年就有成熟的机器了,楼主可以去咨询下

大多数网上的视频都不清楚。

网友:
是有两个孔的黑橡皮吧!
用一个治具将cp线引导入胶盖(黑橡皮)(黑豆)
入胶盖前,cp线要先整脚.

网友:
楼主最好能上个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