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参数问题

楼主(2015-03-27):
图中圈出的是我接下来要搞的一台设备用的汽油发动机,看了这个说明书上的发动机参数,我有很多疑惑:

1.发动机额定功率9KW/3600rpm 是什么意思,是指这台发动机输出转速是3600转?,能带动的工作机功率不能超过9KW?

2.下面的最大扭矩和对应转速又是什么意思?2500转是什么意思,是指发电机从0到3600转启动中的一个转速,还是可调到2500?

3.怠速转速又是什么意思,(百度:怠速状态是指发动机空转时一种工作状况。在发动机运转时,如果完全放松油门踏板,这时发动机就处于怠速状态),这个汽油机又没有油门。还是只他的最低转速啊。

4.减速比:2:1 是只这个发动机可以自己调节2倍的速度?

5.最下面的说明也根本看不懂,额定功率到底是3600转还是2500转测出来的啊?

希望发动机方面的大虾能给我解答,谢谢!

网友:
汽油机我也没用过,我用我的经验来回答吧,以作参考。
问题1,3600转时是它的最大功率(油门开到最多)。负载决定功率。你的负载理论上不超过这个数就行。
问题2,2500转的时候扭矩最大,其实里面图片参数也说到了。2500转也是调油门的。大概数,这个不是伺服电机。
问题3,怠速就是空载下最小油门(不熄火的情况下)。
问题4,你开过车或摩托车你就能理解了,看你给的油的大小。一般油门越大转速越快。
问题5,汽油机的功率转速都是有范围的。看你怎么用了。

网友(点评):
LZ很白,你很熱心

网友(点评):
谢谢!我的负荷是不是不能超过这个最大功率啊?

网友:
2#楼都说清楚了。你要设计达到这个要求的发动机,我也不告诉你怎么弄,其实我自己也没有把握,重要的是你先把样机搞出来,然后进行测试(可以委托有关科研单位),对要求进行比较。你就知道这些参数的含义了,不是想要就能要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