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焊接件强度计算

楼主(2015-03-27):
如图,两根方管焊接的简单结构件,B点向下使加一个力F,现在要计算长方管强度够不够。
能不能用图中计算轴的弯扭合成应力公式计算长杆的合成应力, T=短杆长度乘以F     假设F施加在A点来计算长杆弯矩。
    各位前辈帮我看看这样算对不,并指出正确算法,谢谢!

网友:
最基本的条件--支座形式是什么?

假如是长方管两端简支,那就那弯扭合成算咯,也没啥疑问啊,在A点加一对力F,一个F跟B点的力形成力偶产生扭转,另一个F对长方管产生弯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