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形位公差双侧引线如何实现?

楼主(2015-03-27):
如图所示平心度公差,如何在工程图上画出这种效果,请给位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
我印象中国标已经取消这种标标注平行度的方法,图中已经标出C基准了,你直接标注另一个面对于C基准的平行度吧……

假如,你一定要这么标注,我也不知道!哈哈,没用过proe……

网友:
我看见过一次这样的标注法,是cad的直接画出这么个形状来

网友:
旧标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