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木板上快速运动的机器人怎么急刹车

楼主(2015-03-27):
求助各位大侠。最近在做一个轮式机器人,20多公斤,在木地板上做任务,跑起来接近四五米每秒,到预定位置后要求急停。电机抱死以后还会滑行一段距离。各位前辈有没有什么好主意啊。。。。感激不尽!

网友A:
做一个个减速停止的程序。设置减速时间。如果可能的话,改成履带的刹车效果可能更好点。

网友B:
楼主用的那种轮子,可以针对不同的轮子来做一些措施

网友C:
时速1英里的速度急刹,假设能够立即刹停,那么1/2*mv^2=mhg.这个h 是与步距有关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那种轮子,可以针对不同的轮子来做一些措施

麦克拉姆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速1英里的速度急刹,假设能够立即刹停,那么1/2*mv^2=mhg.这个h 是与步距有关的函数。

跟高度h有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个减速停止的程序。设置减速时间。如果可能的话,改成履带的刹车效果可能更好点。

就是因为允许减速的时间太短才不能这么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高度h有啥关系

动能转化为势能和摩擦作功。急停时先要考虑站稳了,才设计增加附着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麦克拉姆轮

是航发的那种?

楼主:
你哪个学校的嘛,不要遮遮掩掩

网友:
木板够光滑的话可以用吸盘7 }. a8 k! `6 J' d) 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