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槽怎么测量?

楼主(2015-03-27):
求助,这个槽怎么测量,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可以用杠杆原理去测量!!
把里面的尺寸引申到外面来!

网友A:
你还是先告诉我怎么加工吧

网友B:
同问,都不知道如何加工出来的,或者干脆说工艺合理性,还谈什么测量。
如果非要测量,可以自制内卡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都不知道如何加工出来的,或者干脆说工艺合理性,还谈什么测量。
如果非要测量,可以自制内卡钳。

这个怎么测量槽宽(轴向宽度)L

网友:
也是啊,不好弄

网友C:
测量首先要确定精度。
没有精度要求480可以用卷尺。槽的直径可以用百分表。

网友:
应该给个精度,才能确定检测方法。

网友:
考虑管道是不是加工后摩擦焊焊接起来的?

网友:
精度?深度多少?赛规。

网友:
有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首先要确定精度。
没有精度要求480可以用卷尺。槽的直径可以用百分表。

精度0.1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先告诉我怎么加工吧

肯定可以加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可以加工了

镗床可以加工

网友:
这个需要非标定制了,槽直径好说,宽度有些难度。不好定位
做非标的话费用不小的。

网友(2018-07-29):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