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木板上快速运动的机器人怎么急刹车

楼主(2015-03-27):
求助各位大侠。最近在做一个轮式机器人,20多公斤,在木地板上做任务,跑起来接近四五米每秒,到预定位置后要求急停。电机抱死以后还会滑行一段距离。各位前辈有没有什么好主意啊。。。。感激不尽!

网友:
什么轮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五米每秒,时速140-180公里/小时,多大排量的机器人啊

多了个零吧?

网友B:
提前减速不好吗!

网友C:
惯性作用吧!!!!!!!!!!!!!

网友D:
给你家机器人穿上钉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家机器人穿上钉鞋

能不能具体一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惯性作用吧!!!!!!!!!!!!!

关键是不知道怎么克服这个惯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前减速不好吗!

没办法提前减速啊。。一减速时间就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五米每秒,时速140-180公里/小时,多大排量的机器人啊

用的是直流电机。。。。

网友E:
用伺服电机,做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伺服电机,做前馈

已经用了,但是机械上还是会打滑

网友F:
玩过这个东东么,在瓷砖地面上,贴着地面扔,无论多大力,最多能滚20厘米,哈哈。。。

网友G:
用的什么轮子?麦克轮子?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玩过这个东东么,在瓷砖地面上,贴着地面扔,无论多大力,最多能滚20厘米,哈哈。。。

能做成全向的就好了!不过还是很有参考价值,谢谢你哟,我再仔细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的什么轮子?麦克轮子?还是......?

嗯,是的

网友H:
步进电机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步进电机可以吧

用的直流伺服

网友I:
消除惯性和增加摩擦力,必须增大与底板的接触面积,用履带式的不行吗?在增加一个抱死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消除惯性和增加摩擦力,必须增大与底板的接触面积,用履带式的不行吗?在增加一个抱死机构。

但是用履带的不好全向,还有就是重量增加太多,加速负担又变大了。。。

网友J:
跟航母的阻拦锁一个原理吧,急剧减速,

楼主:
引用 网友J:
跟航母的阻拦锁一个原理吧,急剧减速,

但是因为场地要求不允许铺设类似的东西,所以很头疼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提前减

条件不允许。。

网友:
引用 网友J:
跟航母的阻拦锁一个原理吧,急剧减速,

不用铺设在外面啊,用小钢丝绳,钢丝绳与其行程等长,一到达指定行程,钢丝绳绷紧,阻止其继续向前运动,钢丝绳可以与定滑轮,或惰轮绕接,钢丝绳完全可以设置在地面以下,用类似导轨的管给钢丝绳导向,防止钢丝绳不按指定的路线往复运动

网友:
降落伞,还有你需要ABS系统

网友:
实际实验一下,看看你机子和地板的摩擦系数是多少,计算一下摩擦力、惯性,加速度、停止距离,看是不是能满足要求。如果根本不能满足,只能想办法增加摩擦系数(如设个摩擦减速板等),或者除摩擦力外再加别的力(如设个地锚,制动火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