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离合器的原理: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楼主(2015-03-27):
请教电磁离合器的原理:

此种离合器,在安装时要保证间隙g=0.2±0.05;
从安装示例图上看,离合器轴向是不能移动的,也就是说,在离合器“吸合”状态,仍然会有这个间隙g=0.2±0.05,即动盘跟衔铁并不接触,只是靠通电产生的磁场力“吸住”衔铁,从而带来可以带动动盘旋转。

我的理解是否正确?请熟悉的朋友解答,感谢!

网友:
我的理解应该是这样的,没有间隙不行,不会分离,间隙太大,不工作。但是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下情况:刚刚开始的时候是正常的,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就不吸合了,不知是什么情况,但是调整间隙以后就好了。

网友(点评):
我看了,还是没明白。文章中,皮带轮结合面和驱动盘之间产生的摩擦力,是不是非接触式的摩擦力?

楼主:
大概是明白了。

干式单片电磁离合器:线圈通电时产生磁力,在电磁力的作用下,使衔铁的弹簧片产生变形,动盘与“衔铁”吸合在一起,离合器处于接合状态;线圈断电时,磁力消失,“衔铁”在弹簧片弹力的作用下弹回,离合器处于分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