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小纸片,如何实现高精度自动上料并涂胶水。

楼主(2015-03-27):
纸片大小45mmX16mm,来料是剪切成沓的(无飞边),如何实现高精度的自动上料并上胶?
若是硬质或者规格是其5倍以上的,小生还有些把握,可这又柔又软又小,小生实在缺乏经验,走纸辊的设计问题和防止搓纸轮多搓纸问题以及给顶面上胶问题都实在让小生头疼,特求各位大侠指点!小生万分感激!!

网友A:
纸片多厚?

网友:
我记得有个叫纸飞达机构,你可以看看有没有什么启发

网友(点评):
飞达头吗?没有太大启发。谢谢大侠提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纸片多厚?

普通纸片,可默认为标准A4纸质。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纸片,可默认为标准A4纸质。

a4指的是纸的尺寸,厚度应该是多少克复印纸的吧?

网友A:
纸张太小,飞达不合适。
既然是上胶,那结构应该跟糊盒机类似。
LZ可以考虑小单张检品机、小幅面糊盒机的送纸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纸张太小,飞达不合适。
既然是上胶,那结构应该跟糊盒机类似。
LZ可以考虑小单张检品机、小幅面糊盒机的 ...

我也是想找这方面的 ,看过一些贴标机,可是相比这么小的料,还是感觉没有完全之策,不知大侠手头是否有相关资料供小生查阅!

网友(点评):
这纸在传送线上快速跑,怎么不会跑位呢,吸住了?

网友:
准备做打包机?

网友:
这种纸片的上料都是沟头的形式,一张一张的被吸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