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偏心轴加工方法

楼主(2015-03-27):
粗车可以搞定,外圆怎么磨啊!渗碳过的!HRC60

网友:
等大侠们解答,

网友:
斯图特的数控磨可以随动磨,加工这个没问题
你做这个,不上好设备不可能的

网友:
得专用工装啊,,,,,,,

网友A:
我想知道 做一个这个多少钱 这么多公差要求

网友:
要不然就专用工装,要不就是用随动的数控磨,这种加工单位要花点时间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 做一个这个多少钱 这么多公差要求

摆线轮减速器里面的!机械臂手用的,精度肯定高了,单件不知道多少钱!反正一套十几万吧!

网友B:
大侠,偏心轴的磨削有很多种方法。最简单的,用四爪夹持,打圆跳动,这个需要一定的技术,时间比较长,适用于十几件之内的;稍微复杂点的,做个偏心套,然后双顶针直接磨削,适用于尺寸变化不大的单一品种的中小批量加工;再复杂点的,就是做个偏心法兰盘,适用于尺寸多、大、中批量磨削。硬度高点就换个硬度高点的砂轮磨削,砂轮也分好几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摆线轮减速器里面的!机械臂手用的,精度肯定高了,单件不知道多少钱!反正一套十几万吧!

我做的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8134&extra=
偏心公差要求是+0.005/-0.0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偏心轴的磨削有很多种方法。最简单的,用四爪夹持,打圆跳动,这个需要一定的技术,时间比较长,适用 ...

偏心距可以保证,但是这个180度怎么保证。现场内磨(带四爪卡盘)和外磨(两顶尖的)。我想知道内圆磨可不可以磨外圆!如果可以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点评):
大侠,您外圆磨床没有四爪卡盘的话,批量小的话,就得做个偏心轴套,双顶尖顶住工件,不过需要工件留有有顶尖工艺孔,最后车床车掉。若是可以的话,前提是内圆磨床的四爪卡盘与外圆磨床配套的话,可以拆过来借用下。

网友:
车和磨的装夹定位是一样的,既然能车,为嘛不能磨?

网友:
就专用工装

网友C:
朋友我想问你这个工件机加工是你做的嘛,这两个偏心是对等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我想问你这个工件机加工是你做的嘛,这两个偏心是对等的吗

粗车是我做的!精磨现在还没法搞定!当然对等!180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粗车是我做的!精磨现在还没法搞定!当然对等!180度!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做这两个偏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做这两个偏心的

要做工装的!不好意思不会画图!随便搞了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要做工装的!不好意思不会画图!随便搞了下!

把这两个用螺丝带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做工装的!不好意思不会画图!随便搞了下!

朋友你好,说实话,我没看懂你画的图,,,

楼主:
呵呵!是我画不清楚!第一个是25宽的圆板中间一个大槽和两个小槽

楼主:
中间这个槽是和和右边这个凸槽配合的,保证在里面可以上下活动!槽的一端要配个螺丝可以上下拉动右边这个法兰!两边的小槽是固定右端这个法兰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中间这个槽是和和右边这个凸槽配合的,保证在里面可以上下活动!槽的一端要配个螺丝可以上下拉动右边这个法兰 ...

法兰的另一端是个偏心套是固定偏心轴的上面要配螺丝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你好,说实话,我没看懂你画的图,,,

中间这个槽是和和右边这个凸槽配合的,保证在里面可以上下活动!槽的一端要配个螺丝可以上下拉动右边这个法兰!两边的小槽是固定右端这个法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你好,说实话,我没看懂你画的图,,,

呵呵!是我画不清楚!第一个是25宽的圆板中间一个大槽和两个小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中间这个槽是和和右边这个凸槽配合的,保证在里面可以上下活动!槽的一端要配个螺丝可以上下拉动右边这个法 ...

谢谢朋友你的解说,你的意识是,中间这个曹是调偏心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朋友你的解说,你的意识是,中间这个曹是调偏心的吧。。。

呵呵!是的!

网友:
你这个是双偏心,公差要求又高,只能数控磨了

网友D:
又见RV,你们是出整机还是零件?
你们的摆线针轮是怎么加工的?摆线磨?慢走丝?双端面用谁家的设备?那三个孔是坐标镗还是坐标磨?谁家的?这才是核心零件。
这个零件,在RV行业里,现在都是用随动磨,一次装夹磨完。工装,批量保证相位难度很大。

网友(点评):
整机啊!机械臂手一套做!其实摆线轮到是简单,车床加工,加工中心粗加工三个轴承孔和三个不规则固定孔,定位铣粗加工外面的小圆弧齿,渗碳淬火,平磨两面,内圆磨中间一孔,磨齿机外圆小弧齿,内圆磨两小孔(做工装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见RV,你们是出整机还是零件?
你们的摆线针轮是怎么加工的?摆线磨?慢走丝?双端面用谁家的设备?那三 ...

整机啊!机械臂手一套做!其实摆线轮到是简单,车床加工,加工中心粗加工三个轴承孔和三个不规则固定孔,定位铣粗加工外面的小圆弧齿,渗碳淬火,平磨两面,内圆磨中间一孔,磨齿机外圆小弧齿,内圆磨两小孔(做工装以外圆弧定位,工装的精度要求较高),三坐标测量合格,入库,工序较多因为本厂只有这些设备

网友(点评):
哦,那你们合格率,寿命和背隙估计不怎么样。或者说够你们整机用。

楼主:
肯定不怎么样!图纸尺寸都没小日本要求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