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力疑惑

楼主(2015-03-28):
如图所示,所示图为变速箱同步器上的同步环,件1在轴向推力F作用下压紧件2,件1锥面收反向力N,件1与件2在摩擦力f所产生的摩擦力矩(M=f*R)下达到同步,但是问题来了,这个N的值怎么会是N=F/sin7°,而不是N=F*cos7°呢?

网友:
这个结构是增力结构,N ≥ F

先不讨论N=F/sin7°的对错,N=F*cos7° < F, 所以N=F*cos7° 肯定是错的!

网友:
受力分析,F=N*sin7°可以解得N=F/sin7°

网友:
发个力矩题目给大伙侃侃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5089

网友:
想象一下如果角度是0,那么两环之间的正压力为0。而按照你提供的“N=F/sin7°”,锥度为0时理论上的正压力为无穷大,显然这个答案是错误的。
“N=F*cos7° ”也是错误的,推出的正压力就是F。
按照你提供的工况,你再按照力分解一下,就可以得出:N=F*sin7°

网友(点评):
大侠,确实不是这么算的

网友:
受力分析下  就出来了  N是F反作用力的一个分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