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加工中心加工PE板的精度

楼主(2015-03-28):
我们经常加工一个三角形的零件,材料是超高分子聚乙烯,要求三个边的夹角十分准确,只能一次加工完成,零件厚度40毫米,我们采用一次装夹,圆周运动,两到三次下刀(直径20毫米柱铣刀)完成切屑。但是各个表面的粗糙度不行。有的同行采用圆周运动,每次下刀0.3到0.5毫米,高速运动完成切屑,但是我们发现有震纹,效果不理想。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出现的问题。请大侠指点。

网友A:
这么软的材料加工出来都有震纹,说明机床主轴有点问题

网友:
机的精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软的材料加工出来都有震纹,说明机床主轴有点问题

可是同行使用的机床是同一品牌呀,并且系统都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同行使用的机床是同一品牌呀,并且系统都一样。

跟系统没关系,这是机械问题,被撞车过的主轴,这类问题都比较多

楼主:
呵呵,我的设备可是刚刚买的,不到一年来。不可能会撞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