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此运动方式有什么机构可以实现,谢谢大家给意见

楼主(2015-03-28):
您好,各位,现在我司接一项目,需要实现以下运动轨迹,随意画,大家见谅。可以见到此动作要求是间隔0.2S内或少于这个时间段内实现前进50mm-后退25mm-前进25mm-后退50mm到原点。机构负重不大,我暂时想到的是凸轮机构。希望大家多多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伺服系统

网友A:
最高才250毫米每秒,伺服可以,但是,你这个曲线不行啊!没有停止时间,伺服系统也有响应时间的,到位直接返回啊?

网友(点评):
请问这里的250mm/s,是怎么来的? 50+25+25+50=150 mm, 0.2+0.2+0.2+0.2=0.2*4=0.8 s, 150/0.8=187.5mm/s

网友(点评):
0.2秒移动50mm,50/0.2=?!

网友:
万能的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高才250毫米每秒,伺服可以,但是,你这个曲线不行啊!没有停止时间,伺服系统也有响应时间的,到位直接返 ...

就是没有停留,所以才难,我才想不出好方法

网友B:
用两个气缸加逻辑控制,但是很难走出等加速

网友C:
算是三个工位,用两个气缸可行,就是不知道这响应时间达不达得到

网友D:
就用凸轮

网友:
两个伺服驱动一个轮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算是三个工位,用两个气缸可行,就是不知道这响应时间达不达得到

气缸的话,因为有空气压缩的过程,轨迹定点会有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用凸轮

估计只有凸轮了

网友(点评):
贝尔凸轮。夹头尾部装进凸轮槽里边就好了。自己根据行程设计一下轨迹曲线就OK了。再请人家加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两个气缸加逻辑控制,但是很难走出等加速

气缸应该有延迟吧,有特殊的吗

网友A:
把你的曲线运动 分解才若干等分,上面红色的轨迹走S曲线用补运动去模拟直线运动。或者在走到快走到50时候做S曲线(比如47 )到返回25也做S曲线。  具体应该找个伺服电机实验一下才知道。也是个人的想法。

网友:
新人报道  2个气缸确实可以

网友:
不知道直线定位要求怎样,惯量不大用步进电机+涡轮涡杆就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曲线运动 分解才若干等分,上面红色的轨迹走S曲线用补运动去模拟直线运动。或者在走到快走到 ...

谢谢,我尝试一下

网友(2015-04-27):
轨迹是什么,往复还是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