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液压缸怎么同步,只用节流阀可以实现吗?请教

楼主(2015-03-28):
两个液压缸怎么同步,精度要求不是太高,只用节流阀可以实现吗?

网友:
不可以  光用节流阀不行的

网友A:
当然如果你误差要求不高 或者承载力小 应该可以没试过 可以到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20

网友:
可以用同步阀来实现!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用4个单向节流阀可以

网友(点评):
赞同。我目前有个升降平台案例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用两个双向节流

网友:
控制上,两个油缸是没有办法完全同步的,得看结构和使用上的要求,使用要求低,结构图合理就可以用

网友(点评):
赞同,具体看同步到什么程度

网友:
手动阀,试试

网友:
如果是5%左右,分流阀可能可以

网友:
负载稳定么?负载稳定节流阀。不稳定分流集流阀,不过有10%误差。

网友:
同步马达

网友:
这是基本的回路了,两个油缸,两个节流阀,只能在油缸的一个方向上实现速度同步。

网友:
建议用同步马达比较理想,简单好维护价格不贵

网友:
看控制要求高不高

网友(2016-12-23):
个人感觉如果要求不是很高,用机械同步即可,如果要求高的话,那应该加调速阀来控制

网友(2017-03-17):
楼上正解。在结构允许的情况下,其实机械同步很好。然后是同步马达,再然后是位移传感器和比例阀,甚至伺服阀。有多少钱办多少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如果你误差要求不高 或者承载力小 应该可以没试过 可以到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 ...

怎么下载不了?

网友(2018-10-18):
机械同步很好

网友:
只用节流阀可以的,5楼正解,但是这是负载相差不大的情况。比较廉价的方案还有分流阀和分流阀马达误差在5%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