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画轮胎是如此的简单

楼主(2015-03-28):
在此谢过给予我指点的人

网友A:
小弟喜欢用CATIA,这个轮胎从来没想过怎么画,楼主能不能也给后来人指点一下啊!!在此先谢过!!

网友:
画的很漂亮啊

网友B:
用creo更简单

网友:
我也发个,请参考!

网友C:
4楼的环形折弯貌似不错
楼主的轮胎不对啊?怎么花纹也抽壳啦?谁家花纹还是空心的?
还有个疑问,圆顶干么用的?旋转达不到效果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4楼的环形折弯貌似不错
楼主的轮胎不对啊?怎么花纹也抽壳啦?谁家花纹还是空心的?
还有个疑问,圆顶干么 ...

一时大意了,可以先抽壳再做花纹,用圆顶是前面草图把轮胎两侧画成平的了,多谢声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喜欢用CATIA,这个轮胎从来没想过怎么画,楼主能不能也给后来人指点一下啊!!在此先谢过!!

您说的这个软件我没用过,本人只会UG或SW画画图,也是个小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creo更简单

这个图看着有点别扭,轮胎一般不会长这样吧

网友:
要不然普及一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