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可以被拖动往复运动吗

楼主(2015-03-28):
插图中的系统,主动伺服电机拖动工件往复运动。我想添加一个从动伺服电机,和主动伺服电机共同夹持住工件。当工件向左运动时,从动伺服被反向拖动。当工件向右运动时,两个伺服共同做功。整个过程中,我希望从动伺服恒扭矩输出。一些基本数据:
行程接近3000mm,速度小于300mm/s。主动伺服2kW,主动伺服减速比28。夹持工件的保持力要保持在 50kgf。请教达人,伺服电机可以用在这里作为从动系统吗,能否实现我要求的功能?

楼主:

重新上传附件,这次是图片格式。

网友:
在电机和滚筒之间加个摩擦片离合器(联轴器)

网友:
用伺服电机来夹紧工件不是太好,最好是用气缸或油缸来夹紧

网友:
用汽缸夹紧吧!

楼主:
无导杆气缸可以在不同的滑块位置都保持同样的输出力吗?

网友:
用电动缸

网友:
手贱,被扣了10威望